一个很菜的问题怎么设置中断入口处指针

楼主(2010-10-28):
新手,学习编一个梯形图,中断允许由M8051控制,即采用标号i101,可是中断产生后,怎么在梯形图最左边写上中断入口标号i101啊,写不上这个入口指针,中断程序也就找不到入口了吧?

网友A:
跟指针P*一样的写法:将光标移到母线左侧后直接回车,输入I101后再回车即可。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