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画面组态问题

楼主(2010-10-28):
在画图过程中,有个当前画面标签(currentpicturelabel),是怎么来的,我找不到,在画面中和静态文本显示一样,就是文字会随画面的切换
而改变为该画面的标题 ,寻求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嘛呀??你的意思是说按一个按钮,你设置的文本里显示这个画面的名字吗??先设一个char变量和一个int变量,然后文本列表里面设定每个数代表的中文...........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先找到一个按钮在文本列表里设定个变量,然后再文本和图形列表里打上字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