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困惑中。。。。

楼主(2010-10-28):
我新买一个PROFACE的屏 2501L-24V为什么我下程序的时候需要注册密码!!我在程序中没有设置密码呀!!为什么呢 谁能告诉我,新手。。。急呀项目没做出来就完了

网友A:
楼主能上个图说清楚点么?

楼主:
你们没遇到过吗我的也是配套给的软件, 是我程序没做好还是怎么了?

网友B:
能否貼圖加以說明?

楼主:
描述:刚开始
如图最后输入3次密码不正确就中断传送了

楼主:
顶一下吧! 斑竹今天没上班呀!!快救命呀!

网友B:
可否將你的工程文件傳上來看看?

楼主:
自己新建的一个
需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C:
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呀?..

网友B:
1.確定你的操作系統為何版本xp或其他
2.軟件重新安裝后再試(安裝中需輸入s/n key)

网友D:
触摸屏有密码,在论坛里面找个破解,破一下就OK了。要么问供应商默认密码是多少。

楼主:
一切都正确的也是XP系统。我2台电脑都不行。。。默认密码那里查 破解能否传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切都正确的也是XP系统。我2台电脑都不行。。。默认密码那里查 破解能否传一个。。

你的人機進入離線模式需要輸入密碼嗎?

楼主:
斑竹,我都不知道杂进入离线模式因为我点模拟就显示文件不存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斑竹,我都不知道杂进入离线模式因为我点模拟就显示文件不存在。

進入離線模式方法:
1.人機剛上電后,按左上角進入離線模式
2.正常顯示時,同時按住左上,右上,右下,進入離線模式
3.正常顯示時,同時按住左下,右上,右下,進入離線模式

楼主:
斑竹能不能给传个视频教程,就比如第一次使用需要如何设置,还有和PLC连接所需要的(FX2N系列的)

网友E:
网上搜索一下注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