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0-10-28):
我碰到一个设备,他是用感应开关来检测设备的正常运行,感应开关是装在转动的部分,设备转的时候一会儿开关闭合一会儿长开的以此来判断设备的正常运行。我想问一下这个用什么指令最合适啊

网友A:
用时间来检测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网友B:
用上延脉冲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在规定的时间内计数多少次,如果没达到说明电机不转了

网友D:
支持5楼的说法。

网友E:
脉冲指令

网友F:
用定时器比较,如果设备正常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出现信号复位定时器,否则判定为设备故障。

网友G:
用高速計數器和速度檢測指令都是可以的,
若馬達有調速和定速運轉情況就有不同了!
jxh668

网友H:
支持6楼的说法。

网友I:
如果速度不快且固定的话,用定时器比较,如果设备正常,在一定时间内出现信号,则复位定时器,否则判定为设备故障。这是最简单有效地

网友J:
在软件上用上升沿脉冲指令和下降沿脉冲指令,也可以用位移指令,转一圈左移或右移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