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300FB问题

楼主(2010-10-28):
打开有的工程发现里面就只用FB52,FB53两个功能块,请问这两个的作用是什么?FB其他号又是怎么使用的呢?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你。因为光从FB52;FB53功能块来讲,任何程序都可以写在这个上面去。当然西门子的强大的库中有指定的标准功能;功能块可以调用,比如FC105是模拟量输入。
还是把程序放上来看吧。
大海

网友B:
用鼠标点击FB按F1键能看清是各FC或FB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