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出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10-28):
我用三菱2NPLC控制汇川伺服,总是出现丢步现像,监控PLC脉冲发出总数符合要求,但是伺服却显示接收到的脉冲不时的会少一个。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过吗是怎么处理的?丢失脉冲没有什么规律,有的时候运转四五个小时都不丢步,有的时候一开机就丢步,不过总是在电机运行的固定一方向丢步。

楼主:
补充一下,我使用的脉冲指令是PLSR,PLSR K15000 K9600 K80 Y0 , 2N三菱PLC脉冲最高频率为20000,一切使用均在所要求范围之内,可很多次运行该指令时,总是只发出9599个脉冲。

网友A:
这个数据你是在哪里测出来的?

楼主:
回答楼上的,我是在实际中得到的,,我已经在现场观察五六天了,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不时的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没有规律,让人头疼

网友B:
启动频率设的太高。最高频率中指定值的十分之一作减速时的一次频率。所以开机时要把频率设的低一点。

网友B:
启动频率设的低一点,加减速时间设的稍微长一点。

网友C:
关注中,期待更多的答案。

网友D:
先排除因机械传动而造成的失步,再看看是不是因布线不好引起干扰,不过据你所说的【在电机运行的固定一方向丢步。】还是先检查好你的机械部分。

网友A:
楼主请确定你的换向时机是不是妥当。为什么不应1N的定位指令?相对,绝对定位还有就是远点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