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8):
我用FX1N 60点PLC,加一个输出18点扩展。编程后扩展无输出,但是输出指示灯亮,用万用表测量COM 端与输出端都不通,更换新的
还是不通。扩展OUT 编程 Y40-Y47 Y50-Y57。断电重新上电也不行,请高手指点。扩展用的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A:
建议楼主对照扩展模块的硬件手册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另外确认PLC的电源是否够用。是否是因电源不足而无法吸合。

楼主:
接线正确,就用一个扩展,主机输出没问题啊

网友B:
扩展OUT 编程 Y40-Y47 Y50-Y57

你确定????
另外扩展18点的型号是??
liuliangdt

网友C:
“论坛版主”大哥
他写的“加一个输出18点扩展”是他笔误写错了。他现在说的那种情况我这里也出现过,原因是程序写错了。我刚开始学PLC编程的时候是自己买了个FX-1N的PLC边学指令边调试。有时候编程通过,也下载到PLC里都没有出错。但运行调试时就是他说的那样,输出指示灯亮的,实际物理输出继电器没有动作,有时候指示灯还是一闪一闪的亮。慢慢的修改程序才弄好。

楼主:
谢谢 4楼能说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楼主相逢是缘2于2010-10-28 21:43发表的 求高手指点 扩展无输出问题 :
我用FX1N 60点PLC,加一个输出16点扩展。编程后扩展无输出,但是输出指示灯亮,用万用表测量COM 端与输出端都不通,更换新的
还是不通。扩展OUT 编程 Y40-Y47 Y50-Y57。断电重新上电也不行,请高手指点。扩展用的是继电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