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密码输入窗口改中文

楼主(2010-10-28):
如何将图中密码输入窗口中的英文改为中文?请各位大侠赐教。
触摸屏是三菱的。这个窗口画面不是自己制作的,是系统带的。
如果是自己制作的,改过来很简单的。

网友A:
你这是什么触摸屏,有原程序直接修改就行了啊
触摸屏是三菱的。这个窗口画面不是自己制作的,是系统带的。
如果是自己制作的,改过来很简单的。
下载积分:+1(wei0212007) 热心助人

网友B:
高手阿,都可以自己改了

网友C:
系统好像是有语言选择,选择中文就可以了
不知在哪里可以找到你说的项目。谢谢你的回复。
下载积分:+3(wei0212007) 热心助人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D:
最简单就是如1楼所说,改程序。也没几个字嘛,直接了当,简单省事。
也可以抱着侥幸心理看一下原程序是否有中文资源:把屏的程序下下来,看一下‘公共设置’-->‘系统环境’-->‘语言切换’页面内是否选中了‘语言切换设置有效’,按照该页面设置的软元件进行切换就行了。

网友E:
同意3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