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丰炜PLC

楼主(2010-10-28):
台湾丰炜PLC网站
http://www.sh-vigorplc.com.cn/index.htm
liuliangdt

网友A:
我们工控人要支持国产

网友B:
汗!说实话啊,这个丰炜价格是比较便宜的,但是故障率是相当的高啊!不是输入点坏就是运行不稳定,曾经用过几台,设备不定时出现停机现象,后来把PLC从电箱里拆下来放在一个无振动的地方接上电模拟运行,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有没有输出了,换一台新的,问题搞定,郁闷!

网友C:
我用了有好几台,感觉还不错。价格也较低

网友D:
物美價廉...........................

网友E:
简单的控制可以。涉及到扫描时序的时候就要考虑清楚程序的写法。总体感觉不是很好,,如果花同样的钱我宁愿买保险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