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償導線

楼主(2010-10-28):
熱電偶延長時要用到補償導線,
那
麼
,
補償導線的端子頭都是一樣的銅端子。
這會不會影響補償導線的作用啊?
另,電子溫控器的接線端子接補償導線的也是普通的端子。
這樣接補償導線真的有用嗎?
不解中………………

网友A:
单片机开发时有考虑到这个采样精度的问题,另外用户可以修改参数补正的

楼主:
熱電偶的引線接上一般的端子後(普通銅端子排),再接延長的補償導線是否有意義?因為在熱電偶引線與補償導線間已經有一段銅的金屬導體。然後延長的補償導線又進電氣櫃裏的普通端子排,再從電氣櫃裏端子排接線(普通銅RV導線)引進電子溫控器的兩個輸入端子(銅端子)。
這補償導線還有意義嗎????

jxh668

网友B:
热电偶与测量装置之间使用补偿导线,其优点有二:
1.改善热电偶测温线路的物理性能和机械性能,采用多股线芯或小直径补偿导线可提高线路的挠性,是接线方便,也可调节线路电阻或屏蔽外界干扰;
2.降低测量线路成本,当热电偶与测量装置距离很远,使用补偿导线可以节省大量的热电偶材料,特别是使用贵金属热电偶时,经济效益更为明显。

liuliangdt

网友C:
是啊!我也在不解中~~~~~

网友D:
我说如何事情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试问一个铜端子它存在在这个电路中的电阻能够起到多大的影响?
jxh668

网友B:
延长型补偿导线
延长型补偿导线又称延长型导线,其合金丝的名义化学成分及热电动势标称值与配用的热电偶相同,用字母“X”附在热电偶分度号之后表示,例如“KX”表示K型热电偶用延长型补偿导线。
补偿型补偿导线
补偿型补偿导线又称补偿型导线,其合金丝的名义化学成分与配用的热电偶不同,但其热电动势值在0-100℃或0-200℃时与配用热电偶的热电动势标称值相同,用字母“C”附在热电偶分度号之后表示,例如“KC”。不同合金丝可以应用于同一分度号的热电偶,并用附加字母区别,如“KCA”、“KCB”。

jxh668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说如何事情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试问一个铜端子它存在在这个电路中的电阻能够起到多大的影响?
这个铜端子的位置如果是在常温中是没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