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電纜線2*25mm的與50mm

楼主(2010-10-29):
一直不明白,
兩條25mm並用與一條50mm的電纜線在使用上是不是一樣啊?
兩條用與一條電纜使用有什麼不同嗎?

jxh668

网友A:
二条的载流量要大,但成本要高一点

liuliangdt

网友B:
对交流电来说理论上应该两条的载流量要大。就好象钢芯铝绞线一样的,中间的钢芯实际载流不大,主要用来加强机械强度,有的人说是“趋肤效应”。

网友C:
不一样的,我觉得不能保证两根电缆通过的电流一样,如果一根电流大到超过其载流量时,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