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9):
在线等 编码器收集脉冲信号记录位置变化 总是偏移 是不是干扰引起

刚才试机的,每一次轨道车返回时位置都有变化。小车都不动了。记录位置还会增加,现在情况是 编码器电源用的PLC的24V电源(且此电源会有波动在22V--25V之间时有变化),编码器的信号线上的屏蔽线没有接地。是不是干扰??。另外触摸屏好像也有干扰,和PLC通讯有时会短暂中断。怎么解决啊。屏是信捷的。在线等啊。

干扰似乎没了。谢谢大家

网友A:
首先你的信号线有动力线是否分开布线,其次你的屏蔽要做好。
至于你说的位置波动,你用的电机是变频?伺服?步进?
我想应该是变频器控制的,要知道变频电机停止时要需要过程的,也就是比你设置的停止位置要大。所以你可以提前给出停止先好,进行误差补偿。
是这样的。这个位置的确定我是用高速区间比较给出一个范围的。只要到了这个范围就会刹车,轨道车没有驱动,是气动的,只是给气压刹车就好了,问题是编码器给的脉冲变化了,那高速区间比较的结果就变化了啊。问题就在编码器上,不过工作环境里是有变频器的。距离差不多五米以上。

楼主:
晚上改一下线,让编码器的屏蔽线接电源负极可以吗?这样能不能屏蔽干扰?另外编码器的供电电源有波动会不会影响输出肪冲

楼主:
有没有人能解答一下啊。这回搞砸了。。。。

网友B:
把编码器从联轴器上摘下来,就放在地上,看脉冲值还变不变。
编码器用的是拉线式的,拉线就可以测脉冲了。问题是没有拉线的时候,C251的值会变大,每一周期偏差都很大,导致轨道车停的位置越来越偏后,刚才试的时候,总要人工每次来设定区间比较的设定值。一会看一下,

楼主:
都有哪些解决干扰的方法?编码器用的PLC的24V电,屏用的是另外的电源和电磁阀供用的电源屏上倒是问题不大,短暂中断通讯没事,关键是编码器

楼主:
现在去买屏蔽线,晚上搞这个东西,先谢谢你们最担心电源问题

网友A:
电源只要在范围内都是可以的,这个不会影响的

楼主:
没搞屏蔽线,刚才想到个问题,因为编码器线的接头和一个比例阀离得比较近,比例阀工作的时候,里面的电磁阀反复跳个不停,会不会有干扰呢? 各位帮给分析下
jxh66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晚上改一下线,让编码器的屏蔽线接电源负极可以吗?这样能不能屏蔽干扰?另外编码器的供电电源有波动会不会影响输出肪冲

要接机壳、大地的,供电电源有波动影响不大

网友D:
把屏蔽线接到PLC电源的—端,还不行的话把编码器换掉
是不是把屏蔽线直接接到PLC24V电的负极就可以了?接机壳是什么意思?编码器的壳上吗?因编码器原配的线上是有屏蔽的,是从里面通出来的。应该是已经接到壳上了吧?是晚想把编码器移到操作侧这边来,离比例阀的电气柜远一点

楼主:
继续等待方案,晚上一一试

网友D:
那你机壳要有接地呀!不然的话不起作用的,机械一定要接地

网友E:
如果现场环境复杂,干扰源比较难排除的,,建议用绝对式编码器,或许用通讯方式读取角度,这样抗干扰性会好些

楼主:
昨晚搞了一下,把编码器移到操作侧这边,把屏蔽线直接接到负极上了,今天早上看好像没有干扰了。不过昨天改程序好像出了点问题,加了一段定时器中断,全程序允许中断(程序共1600多步),刚才开机有异常了,去掉中断吧(搞死了),又要等到明天早上才能试一下。郁闷得快要死掉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F:
关键还是与干扰源隔离。尤其是变频器等输出电源。如果是与这样的动力线平行布置信号线,肯定要被搞死!还有就是频繁开关的电磁铁了。总之,分开吧!有机会信号线地埋最好。

1162859666@qq.com

网友G:
接个地线试试

网友H(2011-09-1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编码器+PLC+变频器进行皮带定位,皮带走100-200毫米还准确,距离越远误差越大,是干扰吗,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