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变频器坏了!

楼主(2010-10-29):
我有一台0.4KW台达变频器坏了,故障序号显示OL,我确定是上面显示面板这块电路板坏了,不知哪位知道是哪个元件坏了。
重在积累!

网友A:
过载报警

网友B:
1,拆下电机,让变频器空载,运行变频器,看还报这个故障不? 如果故障,CPU板或者检测电路坏,这种情况一年内是保修的。
2,如果没故障,接上合适的电机,并且要确认电机大小,空载运行,看故障不。如果故障也是CPU板坏或者检测电路坏,这种情况一年内是保修的。
3,如果以上都不故障,变频器则没有太大问题,也有可能是内部计算过载的地方出错。可以把变频器拆掉,拨掉CPU板与电源板之间的连接线,让电容放电。然后清除参数,吹一口仙气,上电运行,正常了。
举例:
A:有一年在江阴某印染厂,有一台变频器总报过电流,电工认为变频器坏了。其实是电机坏了,换台电机就不报了。
B:有一年在外高桥船厂,有一台E540就总报过电流,但它也不是一直报,偶尔报。我就观察它运行时的电流,电流比较接近额定电流值,理论上如果机械那边负重重一点,就有可能过载。于是我使用步骤3的办法,再装上变频器后,运行时的电流竟然少了20%,就正常运行了。
C:某台变频器一直报过电压,注意,是过电压。接不接电机都报过电压,送修厂家,厂家说是变频器的检测电路坏了,理论上过电流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再见理想) 支持原创~!

楼主:
我说的是已排除了电源板和电机坏了,是显示这块线路板坏,只不过是不知哪个元件坏!只是显示OL!
重在积累!

网友C:
OL一般是过流故障。先空载变频器有无故障。无就查电机,一般是电机坏了或卡转,或负载过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已排除了电源板和电机坏了,是显示这块线路板坏,只不过是不知哪个元件坏!只是显示OL!
通常维修中心都是重新给线路板上的芯片写程序,或者更换线路板。所以我们自己一般是无法修复的。
变频器坏了!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