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 富士PLC 问题

楼主(2010-10-29):
请FUJI-PLC软件 型号是MICREX-F
最好有PLC软件指令手册 谢谢各位。

网友A:
软件使用Flex Programmer F ,但是编程适配器可以说是天价产品。
至于编程手册,无中文版,仅有日文版或者英语版。
上述资料可以访问日本富士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