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讲解下

楼主(2010-10-29):
EMOV是什么指令啊,还有 E*又是什么指令,,大哥们谢谢了。知道的说下吧

网友A:
只见过MOV、SMOV、BMOV,RMOV。
EMOV?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啥牌PLC?
期待真正的高手给个答案。
饿米豆腐

楼主:
哪个高手给说说啊,还有 程序是黄色的,怎么样让他正常

网友B:
EMOV、E*、E/
都是浮点数指令,与普通的传送、乘、除没啥太大的区别,只是操作数都是浮点数。

网友C:
3楼说的没错,只是浮数运算指令,程序显示黄色是因为梯形图过长,超过显示的范围,你把它转为指令表,找到相应的位置,在中间位打断它。加上原驱动的指令即可!

网友D:
这个是三菱的程序 解释3楼的正解,黄色是因为以前FXGPWIN软件编写,你现在用的是GX软件GX Developer读出来的!
以上,希望能帮到你!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浮点数专用,看你PLC支持吗?不支持的话会报警的吆

网友F:
浮点指令

网友G:
楼上的说得很清楚,是这样的

网友H:
就是浮點數。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