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异常

楼主(2010-10-29):
我用的欧姆龙CQM1H-CPU51的plc通过rs232数据线连到HAKKO触摸屏
设备突发触摸屏无法通讯故障,更换一个欧姆龙CQM1H-CPU51 电源部分及扩展未更换,安装后正常,使用3小时后故障出现无法通讯。
能是通讯线短路造成吗。

网友A:
一切皆有可能!
建议重新焊接通讯线,另外检查PLC、HMI端接线规范性、接地线情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