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0-10-29):
三菱触摸屏940GOT是否有初始密码,如果有是多少,谢谢!!!!同时分享普洛菲斯触摸屏的初始密码是1101

网友A:
初始化密码是95

楼主:
试了不行,还是要感谢楼上的热心帮助。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按左上下两角,上电。输入95,然后把屏幕填满,选全部。。。

网友C:
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