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9):
一台硫化机的液压系统集成因拆装过件,出现液压系统的叫声。找不到原因主,也不明液压排气的正确方法,请高手们不惜指导,谢谢

网友A:
多来回动作几次就把空气排了,不知道你说的叫声是哪里发出来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谢谢,声音先由油泵,继而每个动作。怪就怪在它也试过正常一样运行过。

网友B:
有吸入空氣現象,注意管路或油面須超過濾網.......

网友C:
油泵密封圈该换了吧

网友D:
液压系统内部密封性如何?还有液压油如果长时间使用,清洁度也不够了需要更换

网友E:
        有没有换新的液压油,如果换油的话由于油液的粘度相对比旧油的粘度高造成油泵吸油困难,需要清洗或更换吸油滤网,同时检查油泵到吸油滤网的每一个管路接头,确保密封性良好。
    系统排气可以把液压缸调到最大行程多往复运动几次。
    如果阀类零件有拆开保养或维修,要检查是否装配有问题,尤其是压力控制阀类。
jxh668

网友F:
有漏气的地方

网友G:
看看是不是油不够了,还有,是不是泵有点堵?这种时候像老黄牛在叫一样的
  • 下载积分:+1(wlezec)

楼主:
    哈哈,就像老黄牛叫,油泵是柱塞油泵,油已用了2~3年,但同一油箱的别机就无事。不知如何检查液压系统内部密封性,和堵塞问题。请多指教,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H:
    是不是阀不复位出现了溢流声,还是液位不够

网友I:
    产生气震的原因有3点:1缺油,2进油混入空气,,3油泵故障。先看一看油位表,油液高度合适吗?如果是吸入式进油更要把液位尽量提高。压力泵的吸程很小。如果液位不低要检查压力泵进油滤网和阀门是否堵塞。如果在北方冬天刚启动机器时发生气震,也可能是有意低温油液粘稠造成进油量降低引起,一般工作一会油温升高会缓解并消失(可以更换低标号抗磨液压油解决)。其他的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就要检查进油管道等进油部件。
    最后如果确定以上部分均为出现问题,要考虑油泵故障了。如果是柱塞泵可能是配油盘出现划痕造成噪音,叶片泵也是类似问题。齿轮泵几乎不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如果齿轮套出问题估计电机造就不行了!自己小心检查一下吧!
  • 下载积分:+1(wlezec)
  • 希望向大家学习,能和大家一起交流、进步。谢谢。QQ:1162859666

    1162859666@qq.com

网友J:
把进油口的虑网清洗一下。

网友J:
清洗一下油泵进油口滤网试一下。油泵进油口滤网如果堵塞,进油不畅。就有叫声。还震动的比原先厉害

网友K:
是什么样的声音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L:
有可能是油泵进油不足,有拉油的现象,或进了空气也有可能

网友M(2010-11-28):
楼11说的很有道理,首先你听声音是从那里发出的,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检查,先把问题简单化.

网友N:
我这几天也遇到类似情况  前面的都排除了就是压力过高

网友O:
我昨天调一液压站时,泵的出油口的阀打开小了之后也出现了这样的叫声,后来全部打开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