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触摸屏GT1055-QSBD-C支持小数显示吗?

楼主(2010-10-30):
原来产品用的是GT1155,这次买了GT1055 说是可以替代的,可是显示小数时候出现了问题,好像不能显示小数。各位大侠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有点急。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的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可能是小数点位置的问题吧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C:
可以的,可能是你的设置问题,选择实数显示
三菱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先用GT2编辑不显示,后来用GT3做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E:
呵呵,我用的也 是GT3

网友F:
可以的啊!

网友G:
可以的啊

网友H(2011-07-02):
是不是GT2软件不行呀

网友I:
这就是我百般寻找GT3的缘故了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