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何谓编码器圈数

楼主(2010-10-30):
请问编码器圈数十指的什么呢? 我只是听说有多少线的 没听说过圈数的呀,

网友A:
多少线就是多少个脉冲每圈。200p/r 圈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指的是每圈的脉冲个数,圈可能是一种习惯的说法

jxh668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对圈数有要求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有单圈和多圈的。是根据量程来选的。楼主说的可能是绝对型编码器。

网友E:
线数指的是编码器每转动一圈发送脉冲的个数。
绝对值编码器分为单圈和多圈编码器。根据量程选择。

网友F:
是绝对值的编码器才有的,是可以分辨以及记忆最大的圈数。
个人理解

网友G:
六楼应该讲得对的。一圈1000个脉冲,十圈的话,10000个脉冲,你用的行程只要5000个脉冲,那你就要五圈以上的编码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H:
难道360度都不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