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取绝对值?

楼主(2010-10-30):
FX3U有对一个数取绝对值的指令吗?

网友A:
没有直接指令,但是可以 通过NEG或者SUB得到一个数值绝对值。
参照FX3U_FX3G指令手册第285页。
Regards

楼主:
这一页我看到过。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B:
不用这个指令也可以做到 数学知识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判断符号位?
0,不变
1,则全1减去当前值,譬如 拿 0111 1111 -0XXX XXXX
谁知到计算机里绝对值是怎么个计算的?

网友C:
....其实就是取反

网友D(2010-12-03):
求绝对值就是求补码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