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0-10-30):
因公司新购一套设备用的CP1L程序加了密,想试下解密。从解密版下载了好多个解密软件一链接问题来了,所有的解密软件都是通过串口链接PLC,而CP1L没加装串口模块,用USB链接解密软件通通不能通信,用CPM1A串口链接解密软件都可以通信。不知道有没有USB端口通信的解密软件,那位大侠有的共享下。
自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
自学

网友A:
CP1L的解密,估计即使你找到了也够呛能用。有的人还指望卖个好价钱呢。
为什么不用线转接一下在呢,

网友B:
当然有了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了呀

在哪里呀????????????????????????????????
自学

网友C:
你用USB转换线连接然后把这条USB线的端口设置为COM1口你的软件就能通讯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USB转换线连接然后把这条USB线的端口设置为COM1口你的软件就能通讯了

PLC 没有串口只有USB,有我还问什么啊?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