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0):
各位老师:
    我的一块ST400的屏与FX2N相连接,屏和PLC都编好程序后连上,屏上提示接收数据错误RECEIVE DATA ERROR(02:FD)。通讯线应该是正确的,版主给发了一个PROFACE用户手册是,是对应GP的。是否屏和PLC都需要设置?大侠赐教。

网友A:
再看看附件
附件: ST40X-MM01-ENG.part1.rar (684 K) 下载次数:2
附件: ST40X-MM01-ENG.part2.rar (410 K) 下载次数:1

楼主:
惭愧;本人E文水平实在有限。哎!!!

网友A:
可能通訊線有問題

楼主: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144386
版主:下面的这个图就不管用。我下午实验过了。确实不行。上面的连接是一个朋友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144386
版主:下面的这个图就不管用。我下午实验过了。确实不行。上面的连接是一个朋友的帖子。

看來樓主還是得檢查設置參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