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教有关变频器的两个问题,望赐教谢谢

楼主(2010-10-30):
新进一设备,主机为45KW调频电机,由于配套调频器未到又急于生产,想用一现有的30KW变频器应急一下(主机可调在轻载下运行),不知可否?另外,大功率的变频器能带小些的电机吗?谢谢

网友A:
30kw带45kw电机应该可以,我曾经用过55kw带过75kw电机试机,负载不要超过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就不会保护。大变频器带小电机当然可以,把变频器的参数调到电机的额定参数就好了。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學無止境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不过运行时间长了可能会出故障,甚至烧掉变频器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网友C:
负载轻是没有问题的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D:
最好把升速时间调长点.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工控组态

网友E:
大变频器带小电机当然可以,把变频器的参数调到电机的额定参数就好了。加速时间要调长些!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F:
如果负载比较轻,是可以带的;负载重就可能带不起啊。至于大的带小的,需要将电机参数正确的输入进去,否则起不到保护[[
下载积分:+1(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G(2010-12-04):
负载不大可以临时用,大功率的变频器能带小些的电机没问题。

网友H:
小拖大低频时没有太大问题,调整时要特别注意,要特别关注变频器的温度的电流,大拖 小是决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I:
大变频器帯小电机绝对没问题

网友J:
如果负载比较轻,是可以带的;负载重就可能带不起,变频器的保护电流要调成30KW电机的电流,不然容易烧坏变频器,不过要注意加速时间要调长些。大变频器帯小电机绝对没问题,但变频器的保护电流要调好,不然电机出了问题变频器不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