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10-10-30):
本人刚学伺服,请教大家,我用FX1N-MR+2个控制器,能否控制两台伺服电机...还是要通过用数据总线。能否有更方便我方法.如图所示工作台一动作,工作台二停止。工作台二工作,工作台一退回.两者交替动作.

楼主:
是不是太简单了,那位路过的留个言。共同进出步吗

楼主:
等了一天,心都冷了,没人回.

网友A:
大虾搞定了吗?
这个简单啊,用来控制驱动器的运行停止就行了啊。
加个互锁程序就能办到,
QQ392611277。

网友B:
FX1N-MR+2个控制器???
你用脉冲+方向的模式来驱动伺服的话,首先你的PLC就应该选 晶体管的 啊,楼主要多看看哦

楼主:
我在学三菱品牌的,能否说一下由那些硬件组合 .如PLC为FX2N-MT。控制器、驱动器是那个型号.谢谢.

网友C:
我只会QD75 AD75

网友A:
FX1N/2N/3U-MT的都可以,除了3U的能控制三个轴,其他的最多2轴,都不能插补。三菱驱动器MR-ES/J2S/J3-__A都行。J2S和J3系列可以实现绝对位置控制,断电后位置可以记忆

楼主:
谢谢!我先学习一下,

楼主:
手册MR-J3只有一个电机插口,如何控制上图的两个电机。难道要用有两个MR-J3?..请路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D:
两个电机肯定要两个MR-J3。

网友E:


网友F:
FX的便宜,实用,
但我一直是在GUIZI的公司里,用的都是高端的Q系列PLC.
对于FX的一些特殊用法还是比较陌生,还得多多加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