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10-31):
因为工作需要现在想学习台达触摸屏,可现在没有屏,能不能在电脑上作好画面和PLC模拟通讯实验了?.

网友A:
可以,使用“在线模拟”功能。

楼主:
该怎么设置串口通信啊,

网友B:
首先你的触摸屏选择的要是232的,其次你的串口要选得和电脑上一样,或者你后面模拟时要设置和你用的一样

网友C:
没有试过,一起学习。

网友D:
软件自带仿真功能,把你做好的页面先“编译“再用”在线模拟“功能

网友E:
加油!可以用在线模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