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1):
大家好,本人在做一台循环检测的设备,最多100次,但是有时候需要小于100次,现在程序里设定的是固定数字100次。
出于效率考虑,想通过1个能输入数值的模块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
因为只需要数值的输入,外围的按钮和指示灯都已经接好,鉴于触摸屏太贵,也就不想用触摸屏了。

也就相当于只需要触摸屏上的一小部分功能--数值输入,不知哪位大侠能相助。

网友A:
用4位拨码开关  就可以了
在这方面 您应该是专家。希望能看我的贴,指点一二

楼主:
你这个是硬件还是软件上实现?

网友B:
楼主留言:4位拨码开关又不能输入具体数值的咯

4位拨码开关可以输入具体的数值的,但要占用几个输入点了。
好的,谢谢。我现在选了拨码开关,不知道程序怎么写。

网友C:
在PLC上面装一个显示模块了,你什么都不用改的,直接可以改数据的
这个是输出的呀。我要的是输入的模块。现在选好了拨码开关,不知道程序应该怎么写。

楼主:
拨码开关图片   拨码开关 图片
       我现在选用了这个。但是现在程序上有点疑问。比如输入2的话,(目前是0)我按+号,按2下,但是它的中间会有个1,经过1时,1会接通,程序肯定不能简单的   输入->输出。用延时的话,也不太好,可能有人在按的中间过程中,停了那么长时间。。希望那位大侠帮帮我。。

网友D:
很好,拨码开关

楼主:
会了。实物买来了就是好。用了2个拨码开关和1个确认按钮。用bin k2X0 D1读入数值。= D1 Kn

楼主:
其实我还想问个问题:bin和mov有什么区别吗?bin k2X0 D1和mov k2X0 D1 后D1的值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还想问个问题:bin和mov有什么区别吗?bin k2X0 D1和mov k2X0 D1 后D1的值是一样的。

当然有区别啦,你试试看大于10以上的数值输进去,看看两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