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CC-Link通讯线的使用

楼主(2010-10-31):
现在做CC-Link 连线,都是使用CC-Link专用通讯线,使用普通三绞屏蔽线,能否可用,对通讯有没有影响?

网友A:
短距离完全可行。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100米以内 用0.5 平方的 可以的 100米以外可以用IBM网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我们用的三菱的CC LINK线,貌似30米左右,没问题

网友D:
cc-linck专用线又不贵干吗要用别的呢 。肯定没有专用线好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E:
能用就行,干嘛一定用原厂的

网友F:
10米以内无所谓
超过10米线一定要有屏蔽
超过100米最好买专用的CCLINK电缆

网友G:
短距离没问题,长距离就不可以。
国内的一般通讯线还没办法达到三菱CC-Link专用电缆的技术标准,所以最好还是找三菱代理买比较好。

网友H:
没有关系的,我一直都用普通的,通信距离不要太长。100多米的话还是用专用的啦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I:
哈哈,没问题,我在代理呆过,可以的,不怕,不要买劣质的就行

网友J:
我用RVVP/0.75~1.5的,100米以上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用RVVP/0.75~1.5的,100米以上没问题。
你用RVVP1.5 的 400米 你试试看。你别说你连终端电阻也不用加哦。 动力线 我帮你拿开点。

网友J:
我的设备已经运行几年了

网友K:
16块钱一米呢   这个叫不贵啊。  你是.政.府.单位的吧?,呵呵

网友L:
买其它,cc-link的品种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