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中英文怎么弄?

楼主(2010-10-31):
各位大哥,我弄海泰克PWS6600触摸屏时,要搞中英文。我是这样搞的,仿真的时候没反应?
1.控制区的的地址为D0
2.语言总数设为2,选中文和英文
3.静态文字的语言一写中文、语言二写英文
4.数值输入设为D0 ,中文时D0值为十六进制 400 ,英文时D0的值为十六进制800, 怎么就不行呢? 懂行的大哥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重启试试看..
下载积分:+1(woaiavav)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试试看..
恩,OK了

网友B(2010-12-06):
奇怪。。。我同样的设置,重启了也不行的。。。

网友B:
是MOV H1000 D0 才能转成英文的。。lz 你MOV H800 D0确定能转到英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