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被保护怎么上载程序

楼主(2010-10-31):
求助:我有一台旧机器上的西门子226的PLC上载程序时出现PLC被保护,怎么解决才能把程序上载出来,急,可有偿服务
QQ:515377030 0512-88821852

网友A:
先破解密码吧。搜一下解密软件应该找得到的

网友B:
先解密一下吗,

网友C:
解密软件应该找得到的

网友D(2010-12-13):
如果你必须要旧程序的话就必须解密,如果不用旧程序的话就把电池拔掉,不过你一定要慎重啊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网友E:
先解密一下吗
本人在东莞承接设备仿制等非标机器制作,手动机台改全自动机机台,售后维护,设备维修,设备电气设计与安装,自动化系统设计安装,电控箱配电接线等联系电话:13537136343,QQ:894187967

网友F:
先解密,解密软件从家园网上找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必须要旧程序的话就必须解密,如果不用旧程序的话就把电池拔掉,不过你一定要慎重啊
汗,真没听说过S7-200拔掉电池能清除密码和程序,叫你这么说人家不选配电池的话这个PLC就不能用了!

网友H:
解决了吗?

网友I:
利用解密软件解密

网友J:
先解密软件读出口令,然后输入口令即可上载了

网友K:
重新试试看看

网友L:
使用解密软件阿里。
现场总线网
现场总线与工业以太网讨论

网友M:
只能靠解密软件了

网友N:
解密吧,把掉电池是早期PLC,因为那时候程序是靠电池存储的,现在是硬件了!

网友M:
必须解密啊

网友O:
解密软件,不复杂的话干确重写
QQ:6395435

网友P:
解密在上载呀
迈翔

网友P:
解密在下载中下一个呀
迈翔

网友Q:
1)向设备制造商索要原程序。
2)使用解密软件破解PLC密码。
3)自己重新编写程序。
自己看看那款合适。

网友R:
226   如果加4级密码不好解密

网友S:
先破解密码吧

网友T:
用解密软件

网友U:
只能解密

网友V:
搜索一下对应PLC的解密软件,解密就可以了

网友W:
我也遇到这情况,下了好多S7-20的解密软件,都解不了密

网友X(2011-02-09):
清除内存嘛

网友Y:
只能靠解密软件了搜索一下对应PLC的解密软件,解密就可以了

网友Z:
这个机器复不复杂啊,如果不复杂,不如重新写一个程序啊

网友AA:
先解密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