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弹出窗口?

楼主(2010-10-31):
大家好,用HITECH触摸屏的时候,要做一个弹出窗口,即在一个基本画面(在这个画面上按一个按钮),就可以弹出比基本画面小个的那个弹出窗口,怎么弄啊?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做子窗口就可以了
:在画面属性哪里,把 一般 里的 此画面是子画面 前的框打钩。宽和高填下需要的画面大小就可以了

楼主:
那个子窗口我做出来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让它弹出来啊?

网友A:
画面控制区哪里,赋值画面号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