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1):
 FX系列PLC与变频器用串行通信,RS-485模块,这条通信线怎么做?PU接口上的水晶头怎么样与模块的接线对应?Q系列PLC又用什么模块?请相关人士指教。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说明书说的很清楚!

网友B:
通信直接装在plc通信接口上

网友C:
说明书上应该都有啊。

网友D:
变频器报警信号直接接入PLC的输入点就好了呀,还要什么RS-458,,,,,,,,,,,有点晕

网友E:
估计你是三菱的变频器,截个图给你

楼主:
谢谢6楼的朋友!

网友F:
你的PLC是否有通讯模块?有的话可以看说明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