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教一个伺服机的相关新问题

楼主(2010-10-31):
用伺服机的位置控制模式来做定位控制时,可不可以用步进机来代替?步进机的力矩和精确度够不够?因为用步进机来控制更简单。

网友A:
可以,加编码器

网友A:
扭力大一点的,那样会好一点,就是怕丢步

网友B:
要看场合,步进电机在高速,大负载的情况下很容易丢步

jxh668

网友C:
同意3楼

网友D:
同意4楼

网友E:
不好用的,步进精度不够

网友F:
这个要看楼主的精度了,还有就是说考虑丢步会不会产生累计误差?如果说执行一两下就复位一次,这样的话还好,就怕连续运行好多次产生累计误差

网友G:
如果加上旋转编码器就不怕丢步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明白了。

网友H:
不可以,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