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1):
我最近接手了一fx2n-48 点plc,经检查发现熔丝熔断,开关块4820,稳压块8050 击穿,开关变压器被维修弄碎。
更换4820,8050,重绕开关变压器后通电试机,plc电源灯亮,cpu-e灯常亮。
测电源板输出针电压
不插i/o板,cpu板时,4,5针为负极地,1阵5.4v,2针 4.98v,3针5.07v,6针为27v,8,9为独立的24v
仅插i/o板时,电压基本不变。
插上i/o板,cpu板后电压变为1针4.41v,2针4,49v,3针 5.06v,6针25.38v,8,9不变

请问电压正常吗?该如和维修cpu-e常亮,谁有经验或资料,谢谢

网友A:
cpu-e常亮,看看是否是存储部分问题或者程序丢失的原因了。软件联机通讯,下载一段正常的程序看看。

网友B:
试试能不能通讯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D:
电源没修好,应该找个原装坏的电源,拆下高频变压器,国内变压器厂家做不出,台湾厂可以做出,但你须提供个原装的样板测试数据。

网友D:
台湾厂测试仪器好几万,国内舍不得。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电源部分还有问题吧 1针带上负载就下降了一伏多 可否将该路滤波电容加大了试试看

网友F:
CPU故障灯长亮,先用手持编程器或电脑上位机编程软件对PLC全面复位,如果故障还没有消除,请检查I/O板上的IC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最省事的方法是换电源板及I/O来试,先把故障点收窄,这样比较方便故障的检查。以我的直觉,电源板的故障可能性很大,主要是5V带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