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1):
SINUMERIK 840D是德国西门子公司上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的一种高档数控系统,SIN840D系统的特点是计算机化,驱动的模块化,控制与驱动接口的数字化。NCU573.3 采用 PentiumIII CPU ,最多可控制31 个伺服轴或主轴,10个通道或操作方式组,在每个通道中可控制12个轴(含主轴),主轴数最多为12个。它与以往的数控的不同点是更易操作,更易掌握,MMC102、MMC103和PCU50、PCU70带有硬盘,可储存大量的数据。另外,它的硬件结构更加简单、紧凑、模块化;软件内容更加丰富,功能更强大。

现将日常维修SIN840D数控系统常用维修方法汇总如下:

1 使用ghost软件修复MMC102板的硬盘逻辑坏道

一台装有SIN840D 数控系统的加工中心,其系统配置为NCU572.0 软件版本为V03.06.05、MMC102软件版本为V03.06.10。开机启动时显示:

Application Error ABNORMAL PROGRAM TERMINATION CLOSE 按回车键确认后显示:

Regie WARNING: Application ‘mbdde’ didn’t post Initcomplete! Press <enter> and continue⋯

按回车键确认后,能进入加工区界面,但在通道状态栏中显示6个“?”,报警和信息行无任何显示,进入诊断界面后无任何显示、死机。

经分析上述故障现象,MMC102板的硬盘上有逻辑坏道,造成报警文本等文件丢失。一般可更换备份硬盘排除此故障,现介绍一种若没有备份硬盘,使用ghost 系统备份软件修复此硬盘逻辑坏道的方法(ghost软件具有修复硬盘逻辑坏道的功能)。

1.1 机床关机断电,将笔记本电脑硬盘从机床MMC102 板上拆下。

1.2 关闭一台安装有Windows 98 第二版操作系统的台式计算机。切断电源,打开机箱,将机床上硬盘通过插接式转换电路板连接到第二主硬盘位置。

1.3 使用Ghost 7.5软件进行硬盘分区数据备份 计算机开机后,运行Ghost 7.5 软件,进入Ghost 7.5 软件后,在Local 中选择

    “Partition”磁盘分区选项中的“To Image”进行机床硬盘的C 盘分区复制备份,按照屏幕提示依次选择源盘即机床硬盘,要备份的硬盘分区,再选择备份文件存放的路径与文件名(起名创建),保存至台式计算机的硬盘中。回车确定后,出现提示框点击“Fast”少量压缩,确认选择“Yes”即开始执行复制。在复制时出现提示“有坏语句是否继续”,必须选择“Yes”,又出现提示“忽视后面的坏语句”,必须选择“No”,然后计算机自动完成硬盘分区数据复制, 在计算机硬盘中生成一个扩展名为gho的镜像文件。

1.4 使用Ghost 7.5软件进行硬盘分区数据恢复

计算机中运行Ghost 7.5软件,进入Ghost 7.5软件后,在Local中选择“Partition”磁盘分区选项中的“From Image”进行机床硬盘的C 盘分区恢复还原,按照屏幕提示依次选择扩展名为gho的镜像恢复还原文件,要恢复还原的机床硬盘及C盘分区,选择“Yes”执行完成机床硬盘的C盘分区恢复还原工作。

1.5 退出Ghost 7.5软件,关闭计算机,将机床硬盘从台式计算机上拆下。

1.6 将刚修复的硬盘装到机床MMC102 板上,加电试机,机床能正常引导启动,进入机床工作界面,试运行若干个加工程序,一切正常,证明硬盘修复成功。

2 轴的屏蔽处理

数控系统在启动时,要对硬件进行检测,若电机或电缆损坏,将不能通过硬件检测,有报警机床不能正常工作。为不停止生产,此时可将该轴进行屏蔽处理,转换为虚拟轴,使机床可以继续工作。例如屏蔽卧式加工中心机械手TC1轴,步骤如下:

1 启动界面中,输入制造商级口令“SUNRISE”。

2 改机械手TC1轴的轴专用机床数据: 30130 CTRLOUT_TYPE=0,将控制输出禁止输出到端口; 30200 NUM_ENCS=0,将位置和速度反馈设为无编码器; 30240 ENC_TYPE=0,将位置和速度反馈设为模拟反馈; 修改完上述机床数据后,需做NCK RESET操作,SIN840D数控系统关机重启,使修改后

的机床数据生效。

2.3 动配置中,屏蔽机械手TC1轴控制模块: 在驱动配置界面中,将TC1轴控制激活状态改为“No”。这时,该轴就为虚拟轴,其相应的模块和电机就可以拆除进行检查维修,此时机床可以

在没有机械手的情况下,运行其它轴工作。但该轴还有显示,如果不想显示该轴,就需要修改通道机床数据。如果机械手TC1轴修复后要恢复,将上面的机床数据改回原来的值即可。

3 将全闭环控制轴转换为半闭环控制轴

在维修时会遇到位置检测反馈元件如光栅尺损坏,此时可将全闭环控制轴转换为半闭环控制轴,拆除光栅尺,使用电机编码器作为位置检测反馈元件,步骤如下:

1 在启动界面中,输入制造商级口令“SUNRISE”

2 修改此轴的轴专用机床数据

       30230 ENC_INPUT_NR[0]=1,将编码器接在模块的第一个口上(电机测量口),若是光

栅尺接在模块的第二个口上(外部测量口),此值为2; 31000 ENC_IS_LINEAR[0]=0,测量元件不是光栅尺,若是光栅尺此值为1; 31020 ENC_RESOL [0]=2048,电机编码器的线数,此值对光栅尺无意义; 31040 ENC_IS_DIRECT[0]=0,编码器没直接安装在机床上;修改完上述机床数据后,需做NCK RESET操作,SIN840D数控系统关机重启,使修改后

的机床数据生效。这时,该轴就变为半闭环控制轴,可临时使用机床,待光栅尺修复后,将上面的机床数据改回原来的值即可。

4 使用计算机键盘替代损坏的操作面板

在SIN840D数控系统的操作面板出现故障时,可临时用计算机键盘替代,SIN840D数控系统专用键替代方法如下:

操作面板
计算机键盘

8 个水平软键
F1—F8

8 个垂直软键
Shift+ F1—F8

回调按键
F9

扩展按键
Shift+ F9

机床区按键
Shift+ F10

操作区切换按键
F10

切换通道按键
F11

信息按键
F12

输入按键
回车键Enter

报警确认按键
Esc

编辑/取消按键
Insert

选择按键Toggle 键
Num Lock 关闭,小键盘“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