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31):
说明书上说,:此模块占用8个输入/输出点数?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它占用的点数并不会影响你的PLC的输入点数啊。实际用是这样的。应该是的确占用了。但点的是内部点数吧,PLC上的点数只是你用的这么多,内部一共多少个就不清楚了。放心用好。

网友B:
数据传送要IO点的!!!!

网友C:
2DA这是个智能模块,作为扩展时肯定要占点数的,这要用来分配地址用的。
比如你2DA后面还有一个输入扩展,那么从基本单元到这个2DA后面的输入扩展的地址就要跳过2DA的这8个点数才行。明白乎

网友D:
就像485网络中的中继器要占一个地址一个道理

网友E:
IO扩展的点数有上限的,2DA虽然不是IO模块,但是也要占用8个点,就是这么道理~

网友F:
占用输出端的个数

网友G:
就和扩展时占用点数是一样的,比如说扩展时最大点数是256点,那么他就占用了8个点,剩下248个点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2DA这是个智能模块,作为扩展时肯定要占点数的,这要用来分配地址用的。
比如你2DA后面还有一个输入扩展,那么从基本单元到这个2DA后面的输入扩展的地址就要跳过2DA的这8个点数才行。明白乎
明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就和扩展时占用点数是一样的,比如说扩展时最大点数是256点,那么他就占用了8个点,剩下248个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