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楼主(2010-10-31):
用cp1h把模拟量的数值显示到触摸屏上。显示压力。4-20ma信号。有压力的时候和压力表上的压力基本相同。没有压力的时候触摸屏没有数值。用电脑在线看通道里数值很大。超出范围。是不是负数啊?怎么才能没有压力的时候显示0?我是个菜鸟。望各位兄弟姐妹指点。多谢了。

楼主:
怎没人回答?先行谢过。

网友A:
程序里编写上,没有压力的时候或者超过做大量程的时候,赋值为0就可以了。
jxh668

网友B:
同意2楼

楼主:
谢谢。我现在就是这样搞得,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就是这样搞得,有没有好的方法?
校正你的压力变送器的 零点 就成了。

网友C:
触摸屏显示调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