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抱闸伺服电机的使能问题

楼主(2010-10-31):
目前一个项目中用到70多轴伺服电机,都是带抱闸的,主要用于生产不同产品的时候调整尺寸,因此伺服电机运行次数不是很多(1天也就几次),目前纠结在是让伺服电机工作在使能状态,还是工作在非使能抱闸关闭状态,以前做的设备伺服电机没这么多轴,且基本都是长期工作的,所以没注意这个问题,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

jxh668

网友A:
当安全没有问题时,考虑节约用电

网友B:
不用的时候 非使能抱闸关闭状态
这样好些

网友C:
满足定位要求的情况下,用非使能抱闸关闭状态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也是在使用非使能抱闸关闭状态,可以节能,一机械设计的同事说工作在使能状态更好,可以减少机械磨损,所以问问大家。
听大家的建议还是决定使用非使能抱闸关闭

网友D:
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抱闸伺服电机的使能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