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工作效率问题!

楼主(2010-11-01):
比如300KW的电机,他运行的频率是50HZ,然后用变频器将他的频率下降到25HZ,这时他电机本身的工作效率会下降,他的这个效率是怎么换算的,换算比例是多少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高手在哪里
jxh668

网友A:
问的是效率还是功率?

楼主:
是工作效率,就是在满负荷状态下,电机的效率是最高的,当频率下降时他的工作效率也会降低,也就是说,他用了那么多电,没有产生那么多的功,我想知道的就是这频率下降跟产生功率的效率比试多少

楼主:
这么多人看居然没人知道,我打到六安电机去问出答案了,给你们分享,
这个功率下降时候,电机的效率肯定会下降,当50HZ下降到25HZ的时候,他的工作效率大概会下降10%-20%
里面工程师说,这没有具体的参数比例,完全是经验来定

网友B:
这跟电机有关,没有固定公式;问供应商拿到电机的某些特性曲线图自己估算一下吧

网友C:
首先我要说一下,通用变频器的作用并不是用来提高或只降低效率的,而是因生产工艺需要调整速度才用变频的,你问的效率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50HZ的时候电机的效率最高。随着频率的下降,电机的输出转矩也成曲线下降。
而矢量变频器就弥补了通用变频器的不足,不管频率是多少,始终保持恒转矩输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而矢量变频器就弥补了通用变频器的不足,不管频率是多少,始终保持恒转矩输出”
恒转矩是相对的,我在实际上注意了一下,矢量变频器在很低的HZ时,扭矩输出百分比会有所增大,电流也捎大一点

网友E:
电机频率降低了,电机的效率肯定是降低了,你问电机的效率是多少 是很难回答的的,你想效率高的话只有换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