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上传触摸屏程序

楼主(2010-11-01):
我有一个日立触摸屏不好用了,想把它的程序上传到电脑后再传到新的屏,该怎样做呢,,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你看下此屏是否有上载的功能,程序是否加密。。。87630945

网友B:
我也遇见过,要求口令,程序被加密了,没办法。

网友C:
看一下触摸屏说明书,只要接口和通讯设置没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加密了就没办法了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