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屏在制作画面是突然停电重启后就打不开了,有办法打开吗?

楼主(2010-11-01):
三菱屏在制作画面是突然停电重启后就打不开了,有办法打开吗?

网友A:
1、试试进入其系统画面,再执行格式化。再下载画面程序。
2、用PC重新对屏安装一下OS看看,再下载画面程序。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C:
没过保修期,就换一个,三菱服务周到啊

网友D:
从新下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