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应用指令DPLSR

楼主(2010-11-01):
三菱的程序[DPLSR D24 D22 K120 Y000] 和[DPLSR K5000 K99999999 K8200 Y000]里的DPLSR是什么指令,怎样理解上面的指令,谢谢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一个是寄存器存放 一个直接是数据 ,看下手册质料 就知道了

网友B:
DPLSR是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C:
带加减速指令

网友D:
DPLSR D24 D22 K120 Y000 将D22个脉冲以最高D24的频率发送出去,加减速时间120MS
DPLSR K5000 K99999999 K8200 Y000 将99999999 个脉冲以最高5000的频率发送出去,加减速时间8200MS

网友E:
DPLSR K5000 K99999999 K8200 Y000 将99999999 个脉冲以最高5000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