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的接口

楼主(2010-11-01):
三菱触摸屏的接口是端子接线方式,用没有和别的触摸屏那样是插头方式连接的呢?

网友A:
是电源线吧?没见过。

网友B:
有usb接口的

网友C(2011-03-01):
你说的是电源线。通讯线有串口

网友D:
电源线接入方式如楼主所述。通讯线接口都是USB或者是RS232串口。

网友E:
我用的是USB接口的,有啊,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