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轮,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01):
一般凸轮是用怎样的电气控制?
伺服+编码器,还是普通电机+编码器?
现在公司有套凸轮方案就是用伺服+编码器,是不是直接用高速计数就可以了,会不会不准?
这样做,怎么回原点位置?

网友A:
凸轮用什么样的控制都可以撒比如高速冲床呀 机械手呀等等只要适合的就可以
有专门的凸轮控制器撒和编码器是配套的

网友B:
可以选omron的凸轮控制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机械已经选了松下伺服和多犘川的编码器。
是不是直接读取高速脉冲就行了,还有别的要注意。

网友C:
请注意原点设定。

楼主:
高速计数是不是直接用比较置位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