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怎样把延时时间26秒钟送到数据寄存器D0000中?

楼主(2010-11-01):
用LG PLC编程 怎样把延时时间26秒钟送到数据寄存器D0000中

网友A:
直接用TON延时26秒不就行了?

网友B:
传送指令

楼主:
那26秒怎么表示啊?

网友B:
三菱的知道,LG的不清楚了。
三菱:MOV 时间继电器编号 数据存储器
百度了一下LG的指令,应该是:MOV T0 D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