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转换板的问题

楼主(2010-11-01):
最近用到一块脉冲转换板,作用是把伺服电机编码器的A、B、Z相脉冲转换成PLC能识别的脉冲,问题是那块板是用在永宏PLC上的,我现在用LG做实验连线之后脉冲很不稳定,哪位高手能告诉我一下这个板把脉冲转换成什么形式的么?
我用告诉计数器接收到的脉冲数很少……远远不到我发出的脉冲数

网友A:
那你干嘛要用自带的编码器?换一个24V编码器不久解决了?脉冲转换板的转换速度是多少啊
我是用它来反馈伺服电机的脉冲,当然要用自带的咯……
jxh668

网友B:
这个板把脉冲给转换了
是转换了 不然也不叫脉冲转换板了吧……
我是用它将伺服编码器的脉冲信号转成PLC能够识别的信号,今天实验发现无论我把脉冲怎么调都是发的多 反馈的少。

楼主:
应该不是接线问题,不然一个信号都收不到。
是不是伺服器里面有可以选择脉冲板转换脉冲的方式呢?难道LG的PLC无法正确识别这种板转换出的脉冲信号么?

网友C:
主要是要把差分信号转集电极开路信号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 要是能接受的话 如何用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