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1):
例如因不同场合下使用的需要,在编程中我想把计数器C1的设定值用变址寄存器D10V0来实出现,。我在外围设备(触摸屏)对D1的值进行写入,再在程序中把D1的值传送到V0,以确定把程序运算指身所需的寄存器设定值。我曾试个利用MOV传送指令进行传送,但失败了。不知有什么办法解这个问题呀?求教了。谢!D10+V0的值等于程序运算指向的寄存器,如V0=5,即D10+5=D15就是程序运算用的寄存器。

网友A:
如果是三菱的,用户手册直接有现成的例子讲解说明,自己看看就是了。

网友B:
mov 是可以的啊,MOV  D1  V0

楼主:
MOV D1 V0 这个指令不行呀。我试了一个,编完用模拟软件试了下,传送不了D1的值给V0呀。另外编程手册讲解得也不详细呀。求教各位大师傅了。

网友C:
把你仿真的画面截图上来看看哪里不行

网友D:
一定行的…

网友E:
有没有谁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变址寄存器的使用

网友F:
变址寄存器可以改变数值和编号

网友G:
干嘛不用Z0,曾经用V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