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的电机3相电流不平衡

楼主(2010-11-02):
高速连续冲床30KW的主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变频器,电机都是安川的)3相电流严重不平衡U和W相有30A V相才15A 在开机启动的时候是差不多是30A一下子就变到15A了 但是设备可以运行这样的问题有人遇到过没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但是打手动作寸动的时候有时候会死机变频器电机都换过就是不可以。但是变频器不显示报警代码。变频器是型号是:安川VARISPEED 616G5 请大侠们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应该是电机有点问题吧,我检查一下电机看看......

网友B:
不用变频器,电机直接接电看看电流平衡程度,如果电源接线等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检查电机了。

网友C:
变频器不会报警,保护参数可否设好 死机是什么死法,变频器得到启动信号了吗?检查清楚点吧,小KI

网友D:
发现三相电流不平衡后应检查电机运转情况,三相电压是否很不平衡,出力是否正常,有无局部发热,有无震动等现象,若都正常,就要看电机的补偿电容器了,电容器是否保险断了,电容是否失效了。 一般来说,补偿电容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E:
变频器加制动电阻器了吗,这么大电机加补偿电容量了吗

网友F:
电源的线路有没有虚接呢,检查一下

网友G(2010-12-13):
变频器初始化

网友H:
变频器内部驱动模块V相电源的输出“对管”损坏或老化,也会发生楼主说的问题;
我公司就出现过该故障,造成电机轻微缺相,转动起来后没问题,低速电机抖动无法启动!!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网友I:
首先 判断变频器是否有问题---变频器空载 检查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出现电压不平衡的问题
其次 排除电机问题 首先量绕组 再接负载 与断开负载 达到工作速度时 检查电机电压电流
多半是2种问题 要么电机绕组有问题 要么变频器故障 最大可能还是电机绕组有问题

网友J:
量一下电机的电阻,看看两辆间还平衡吗?可能是电机局部线圈出问题了

网友J:
还有检查电源和压线端子

网友K:
引用楼主yangyongfen于2010-11-02 05:41发表的 30KW的电机3相电流不平衡 :
高速连续冲床30KW的主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变频器,电机都是安川的)3相电流严重不平衡U和W相有30A   V相才15A  在开机启动的时候是差不多是30A一下子就变到15A了 但是设备可以运行这样的问题有人遇到过没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但是打手动作寸动的时候有时候会死机变频器电机都换过就是不可以。但是变频器不显示报警代码。变频器是型号是:安川VARISPEED  616G5   请大侠们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变频器电机都换过的话,看一下连接线和端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L:
电机有可能有问题
迈翔

网友M:
最简单实用的办法就按照2楼的去做,

网友N:
变频器和电机都换过了,其次检查一下输入接线输出接线看看是否有虚接现象。
另外检查一下电源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O:
3相电流严重不平衡首先测量电机相间电阻,然后三相对地电阻,(可能有一相对地).如果电机测量无问题就要检查变频器接线是否正确?然后考虑更换法测试.
这无尽的雨丝,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对你来说,也许我不再重要。但只要你能记得我,我就已经无比欣慰。知道这雨让我想起了什么吗?你的眼泪。一滴滴的,晶莹如珠,包裹着过去岁月的沙粒,在我的心头滚动。

网友P:
但是楼主说电机变频都换过还是那样…应该排除这两样呢…建议查下线路绝缘

网友Q:
电机工频启动的峰值电流是其空载电流的3倍,达到30A也很正常不过了,你的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设置的太短了吧,频率刚好=50HZ吧。

网友R:
检查下电机的进线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S:
检查一下线电压,三相电压是否正常,是不是有一相电压偏低。

网友T:
线路有接头吗?

网友U:
变频器和电机都换过了就应该检查线路了,你检查一下你的输入电源有没有可能是两条火线在接线的时候接到同一根上面去了,我公司以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查了很久才查出来的
James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变频器和电机都换过了就应该检查线路了,你检查一下你的输入电源有没有可能是两条火线在接线的时候接到同一根上面去了,我公司以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查了很久才查出来的

2相整流大概在360v左右吧,它比三相整流后的2.34*220=515v低多了,变频器会报警的。这个情况跟楼主的问题不一样。
变频器输出的是带有基波调制的交流电,电机电流楼主怎么测的呀?还有就是变频器与电机之间是否有接触器、什么工频/变频切换一类的感觉还是信息不全(没图纸、没图片),不好下结论。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W: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平衡,,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线绝缘是否良好...

网友X:
没遇到过,看看

网友Y:
先不用变频器,看一下电机是否平衡

网友Z:
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AA(2011-01-20):
检查驱动模块三相驱动信号是否相同,如相同换一下新驱动管试试。

网友AB:
先检查电机有无问题,再变频器接电机进行自学习后看有无电流波动大不?如大则变频器模块触发板有问题

网友AC: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AD:
电机变频器都换的是新了,在不把线也换了。

网友AE:
电机可以先从参数来检查一下,如测试他的电阻及他的绝缘度等,电流不正常肯定是有问题的, 不是变频,就是电机,要是让我猜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变频器,个人见解

网友AF:
看楼主的描述应该是线路的问题,如果楼主故障解决请回复原因。

网友AG:
直接电源试电机和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