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三菱GOT的数值写入器实现递增或递减

楼主(2010-11-02):
有一台设备数据寄存器要有递增和递减的方式改变其值,我试过好多的功能开关都做不出来,请高手指教,最好能上传一个简单的GOT工程文件上来看看,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脚本功能或配合PLC程序实现。

楼主:
先谢谢版主sjm213 。因我没使用的脚本功能,本人水平有限还请您多指教怎么使用脚本功能,能否上传一个例子看看。或者发个使用脚本功能的手册给我。谢谢您了。

网友B:
一边加1,一边减1,很难吗?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在GOT上面做2个按钮
PLC上面在编一段程序了
INCP D200 加一
DECP D200 减一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明白了谢谢三位指点!我是用来控制西门子S7-300 PLC的 MW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