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2):
我在西门子官网下了STEP7_V54_SP5_Chin_PftW这个编程软件,不知道安装步骤,跟三菱的GX不一样 ,师傅们帮帮我了,顺便问下师傅们西门子仿真软件是哪个

网友A:
如果你是正版操作系统,那么他们的安装方式一样,都是Setup.exe

Step7的仿真软件为PLCSIM。

Regards

网友B:
这是个升级包,需要在已经安装了软件的基础上升级啊!

网友C:
可以直接安装!不过得更改下setups.ini。

网友C:
安装方法

安装的时候要检测系统中是否装有STEP7,未装就不能直接安装。

解决方法有两种:

一.用CD_1\STEP7\Disk1里的SETUP.EXE直接安装

二.修改CD_1里的Setups.ini文件

Setups.ini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后,找到[TERMS]行把
Term3=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修改为
;Term3=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Term3=

就是把检测注册表的那项用“;”注释掉,再建一个空的检测项就可以了。

网友D(2011-01-10):
用CD_1\STEP7\Disk1里的SETUP.EXE直接安装

网友E:
这是个升级包,需要在已经安装了软件的基础上升级 。 试了,一定可以。